三菱PLC梯形图问题

楼主(2020-02-27):
设计了一个最简单的控制程序,两台泵自动定时可能工作,手动控制两台泵都工作不 了,也不知道是哪没有搞懂?求哪位帮忙看一下,感谢

网友A:
外部接一个开关到输入点,给信号。

网友B:
你这是模拟的还是下载到PLC里了,如果是下载进PLC里了,感觉是没有下载进去,重新下载试试

网友C:
用了双线圈输出了。可以用辅助继电器代替重新编写

网友D:
双线圈输出了

网友E:
小白干的小白活!小白干的小白活!小白干的小白活!

网友F:
Y1双线圈错误换一个辅助触电

网友G:
其实双线圈有时很难看出来,可以在梯形图中找"out"不是“set”类的输出点,修改重复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双线圈输出了。可以用辅助继电器代替重新编写

是的,第一次做这程序,不能有双绕圈输出,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小白干的小白活!小白干的小白活!小白干的小白活!

      慢慢学习就会长成

网友I:
输出Y0和Y1双线圈了,这个编译时是不会通过的啊,用中间变量转一下吧!

网友J:
梯形图,要明白,就是所有逻辑都是金字塔型,最后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