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示波器基本原理以及测量方法

楼主(2020-02-27):
解析示波器基本原理以及测量方法

  示波器是一种用途十分广泛的电子测量仪器。它能把肉眼看不见的电信号变换成看得见的图像,便于人们研究各种电现象的变化过程。示波器利用狭窄的、由高速电子组成的电子束,打在涂有荧光物质的屏面上,就可产生细小的光点(这是传统的模拟示波器的工作原理)。在被测信号的作用下,电子束就好像一支笔的笔尖,可以在屏面上描绘出被测信号的瞬时值的变化曲线。利用示波器能观察各种不同信号幅度随时间变化的波形曲线,还可以用它测试各种不同的电量,如电压、电流、频率、相位差、调幅

  使用步骤

  (1)先预调:反时针旋转辉度旋钮到底,竖直和水平位移转到中间,衰减置于最高档,扫描置于“外X档”;

  (2)再开电源,指示灯亮后等待一两分钟进行预热后再进行相关的操作;[1]

  (3)先调辉度,再调聚焦,进而调水平和竖直位移使亮点在中心合适区域;

  (4)调扫描、扫描微调和X增益,观察扫描;

  (5)把外X档拔开到扫描范围档合适处,观察机内提供的竖直方向按正余弦规律变化的电压波形;

  (6)把待研究的外加电压由Y输入和地间接入示波器,调节各档到合适位置,可观察到此电压的波形(与时间变化的图象)(调同步极性开关可使图象的起点从正半周或负半周开始;

  (7)如欲观察亮斑(如外加一直流电压时)的竖直偏移,可把扫描调节到“外X”档。

  (不同的示波器可能操作方法不同)度等等。

   测量方法

  (1)将示波器探头插入通道1插孔,并将探头上的衰减置于"1"档;

  (2)将通道选择置于CH1,耦合方式置于DC档;

  (3)将探头探针插入校准信号源小孔内,此时示波器屏幕出现光迹;

  (4)调节垂直旋钮和水平旋钮,使屏幕显示的波形图稳定,并将垂直微调和水平微调置于校准位置;

  (5)读出波形图在垂直方向所占格数,乘以垂直衰减旋钮的指示数值,得到校准信号的幅度;

  (6)读出波形每个周期在水平方向所占格数,乘以水平扫描旋钮的指示数值,得到校准信号的周期(周期的倒数为频率);

  (7)一般校准信号的频率为1kHz,幅度为0.5V,用以校准示波器内部扫描振荡器频率,如果不正常,应调节示波器(内部)相应电位器,直至相符为止。

      本文由西安安泰维修中心网整理发布,更多有关仪器维修知识欢迎访问西安安泰仪器维修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