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磁阀可以直接用晶体管输出的输出点带吗?

楼主(2020-02-27):
这个电磁阀可以直接用晶体管输出的输出点带吗?

网友A:
动作频繁的话不建议,加一个继电器又不需要多少成本,如果一定要用的话建议加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B:
没有问题,可以在电磁阀里面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续流1N4007都行,不过这样做不是很正规😁

网友C:
最好还是通过中继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