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71200MDBUSRTU一主多站的高效率方法

楼主(2020-02-28):
图片截频有点小了 大概意思还是有的

感觉信捷的梯形图通讯清爽多了。

求教高效率的多站通讯方法,能不能做一个站的通讯调用4次.

你们都怎么做的呢,能会上图最好了。

感激不尽!!!

楼主:
3242342.png少发了一张图  呵呵

网友A:
串口通讯延迟太长,我现在除了总线就是直接点对点,不喜欢一主多从通讯——除非那种应答很慢不影响运行的

网友B:
站地址、寄存器地址等都用变量,指令触发条件修改一下,这样一条指令可以多次调用。

网友C:
这个讲起来要写很多,如果有问题以加我2376909514,用SCL做一个轮询的FB,可以轮询几十台从站,程序量也不大,你这个信捷的没用过,485的通讯是半双工的,同一时间只能发或者收1条消息,一般用到的所有PLC做MODBUS通讯的都要轮询,1可以简单的通过间隔延时自动轮询,2也可以通过消息发送后的结果触发轮询,第2种方法资源利用更合理

网友D:
把时间去掉,用DONE位和错误位触发下一个通讯块,应该是最快的,MODBUS是要轮训的,要不用MUDBUSTCP速度会快的多

网友E:
轮询效率不会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