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数值不保存

楼主(2020-02-28):
延时设置1是厂家设置的,延时设置5是我自己加的数值,触摸屏是威纶通,plc是欧姆龙,为什么厂家设置的可以不保存,我设置的一关机,在上电就为0了,四个数值分别是D70,D71,D72,D73

网友A:
这个看你说的应该跟触摸屏没有关系,因为你是用的plc的寄存器,建议你查一下欧姆龙的手册,应该你用的这几个数据寄存器也就是d70到d73不是断电保存的数据寄存器,这是很基础的,你可以看看相关的手册

网友B:
楼上说的对,这个是你PLC里设置的问题,要么是你没有设置,要么是用的区不对

网友C:
没遇到过,想了解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过,想了解解决方案

问题已经解决了,程序中有批量地址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说的应该跟触摸屏没有关系,因为你是用的plc的寄存器,建议你查一下欧姆龙的手册,应该你用的这几个数据寄存器也就是d70到d73不是断电保存的数据寄存器,这是很基础的,你可以看看相关的手册

程序🀄️🈶️批量复位

网友D(2024-04-22):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