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泰道TURBOPMAC2卡故障

楼主(2020-02-28):
请教各位大神--

用的是泰道TURBO PMAC2卡运动控制系统,一直正常运行,上周六突然故障,按上位机操作控制系统无任何反应无输出。请教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

更换成另外一块卡系统又是运行正常的。

网友A(2020-03-29):
我也遇到这类问题,程序重新加载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