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变频器维修方法介绍【详解】

楼主(2020-02-28):
在长期使用之后的四方 变频器 ,如果缺乏定期的保修,不时也会有出现损坏的问题。那么在四方变频器出现损坏之后,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就需要我们要学会维修四方变频器基本方法。所以,IT百科今天就在这里给大家推荐四方变频器的维修方法,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维修四方变频器。

  一、四方变频器维修静态测试:

  1、测试整流电路

  找下结果,可以判定电路已出现异常,A.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将 万用表 调到 电阻 X10档,红表棒接到P,黑表棒分别依到R、S、T,正常时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棒接到P端,红表棒依 次接到R、S、T,有一个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将红表棒接到N端,重复以上步骤,都应得到相同结果。如果有以阻值三相不平衡,说明整流桥有故障.B.红表棒接P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整流桥故障或启动电阻出现故障。

  2、测试逆变电路

  将红表棒接到P端,黑表棒分别接U、V、W上,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本相同,反相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棒N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结果,否则可确定逆变模块有故障。

  二、四方变频器维修动态测试:

  在静态测试结果正常以后,才可进行动态测试,即上电试机。在上电前后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上电之前,须确认输入电压是否有误,将380V电源接入220V级变频器之中会出现炸机(炸 电容 、压敏电阻、模块等);

  2、检查变频器各接插口是否已正确连接,连接是否有松动,连接异常有时可能会导致变频器出现故障,严重时会出炸机等情况;

  3、上电后检测故障显示内容,并初步断定故障及原因;

  4、如未显示故障,首先检查参数是否有异常,并将参数复归后,在空载(不接电机)情况下启动变频器,并测试U、V、W三相输出电压值。如出现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情况,则模块或驱动板等有故障;

  5、在输出电压正常(无缺相、三相平衡)的情况下,负载测试,尽量是满负载测试。

  三、四方变频器维修其它故障维修:

  1、整流模块损坏

  通常是由于电网电压或内部短路引起。在排除内部短路情况下,更换整流桥。在现场处理故障时,应重点检查用户电网情况,如电网电压,有无电焊机等对电网有污染的设备等。

  2、逆变模块损坏

  通常是由于电机或 电缆 损坏及驱动电路故障引起。在修复驱动电路之后,测驱动波形良好状态下,更换模块。在现场服务中更换驱动板之后,须注意检查马达及连接电缆。在确定无任何故障下,才能运行变频器。

  3、上电无显示

  通常是由于 开关 电源损坏或软充电电路损坏使直流电路无直流电引起,如启动电阻损坏,操作面板损坏同样会产生这种状况。

  4、显示过电压或欠电压

  通常由于输入缺相,电路老化及 电路板 受潮引起。解决方法是找出其电压检测电路及检测点,更换损坏的器件。

如有施耐德Schneider、西门子SIEMENS、欧姆龙OMRON、发那科FANUC、

电路板维修及变频器维修的可联系:Fox-mail:sale@x-rh.cn;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