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如何连接Intouch

楼主(2020-02-28):
硬件使用我们大连德嘉的ETH-ibus

安装西门子S7TCP驱动程序“DASSIDirect”;开始菜单/程序/Wonderware/System Management Console程序,在DAServer Manager下,找到“SIDirect DAServer”。

右击“Configuration”,在菜单中选择“Add PortCpS7 Object”; 右击“New_PortCp_000”并选择“Add S7Cp_200 Object”,加入一个S7200站点,建立S7CP_200连接,该说明以德嘉S7-200以太网模块(型号为ETH-PPI)为例,填入ETH-PPI其IP地址:192.168.1.10,其它默认。

选择“Device Group”属性页。,右键点击“Device Group”对话框中的空白地方,选择“Add”,添加一个 Device Group,将“Topic_0”改为需要的名称,比如“ethppi”,这个名称需要在INTOUCH中使用。

右击“ArchestrA.DASSIDirect”,选择“Activate Server”来启动此DA Server。

打开INTOUCH软件,工具/配置/访问名,添加访问名来对应DA Server中的S7TCP站点中的Device Group;

在“访问名”中填入“S7-200TCP”,在“应用程序名”中填入“DASSIDirect”,“主题名”中填入“ethppi”

选择“标志名字典”,

新建S7-200的变量,填入“标记名”,如:“bbb”;选择“访问名”,如“S7-200TCP”;在“项目”中,填入S7PLC的地址,如“db1,w0”,对应VW0。

标记名规则:

DB1.DBX0.0=DB1,X0.0
DB1.DBW0=DB1,W0
DB1.DBD0=DB1,D0
I0.0=IX0.0
M0.0=MX0.0
Q0.0=QM0.0

通讯在“窗口”中,引用建立的变量,即可以建立S7PLC和INTOUCH监控画面的通讯

运行结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