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rofinet总线控制伺服使用技巧

楼主(2020-02-28):
S7-200SMART /S7-1200/S7-1500均可做为主机Profinet总线控制多轴伺服,简单可靠(Profinet以下简称PN)

下面就实际介绍使用方法:

案例:采用S7-1200做为主机。

有两种方法:

1.工艺轴来控制伺服,最多带8个伺服,属于集中控制的方法,伺服驱动器走速度模式,CPU来走位置环。采用西门子PN总线 3号报文。

优点:多轴同步/精度较好。 适合要求精度或同步性较好的场合。

缺点:多轴控制占用CPU资源较大,一般一个CPU带四五个轴就运行比较缓慢。轴多要升级为1500 CPU。另外工艺轴配置参数多,博途软件操作稍微复杂。

2.FB284点对点控制,使用111号报文,在其他不占用PN I/O的情况下,最多可以带16轴,位置环路由伺服完成,CPU发送指令,伺服执行即可,属于分布式控制的方式。

优点:占用CPU资源少,要求不高的场合,可实现低成本的控制,博途软件编程简单。

缺点:多轴同步/精度稍差

这两种方法选择技巧,同一台设备,可以使用两种方式混合控制,同步的轴可用3号报文,其他定位要求不高或只是转动起来则选择111号报文。

如何使用:

这里先介绍111号报文使用FB284模块控制方法:

1,硬件配置:S7-1200 CPU(版本4.2以上)一个  标准网线2根   PN总线伺服驱动器一个

绝对值电机一台,电机动力学,反馈线等。

2,博途V15软件,固件升级程序(版本低的要升级)

SINAMICS Blocks DriveLib,库文件。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ww/en/view/109475044

伺服驱动器设备描写文件,也就是通用站描述文件GSD(购买伺服驱动器,发设备描述文件)

伺服驱动器通讯软件

使用方法:

1.如果PLC只有一个网口,如1211C,1212C,1214C等,将第一台伺服驱动器的 X5 端口与 S7-1200 PLC 的网口;如有多台伺服驱动器,将前一台的X6端口与下一台的X5端口连接;将最后一台伺服驱动器的X6端口与调试电脑连接。
如果PLC有两个以上的太网口,将第一台伺服驱动器的 X5 端口与 S7-1200 PLC 的一个网口;如有多台伺服驱动器,将前一台的X6端口与下一台的X5端口连接。将PLC的另一个网口与调试电脑连接。

2.配置网络拓扑。

3.设置驱动器参数,使用伺服通讯软件设置驱动器对象字典里的参数,如旋转一圈脉冲数,传动比。

4.配置FB284模块。在配置FB284模块前要知道使用方法,可在西门子官网下载,

通过实际验证,使用非常方便,编程比较简单。

详细资料和工艺轴使用3号报文方法,留言私信发资料

网友A:
工艺轴使用3号报文方法资料         zgh325000@163.com   谢谢

网友B(2020-04-02):
引用 网友A:
工艺轴使用3号报文方法资料         zgh32...

1228751156@qq.com 谢谢楼主

网友C: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求详细资料和工艺轴使用3号报文方法,1156897648@qq.com

网友D(2020-09-22):
求详细资料和工艺轴使用3号报文方法,1055576377@qq.com

网友E:
楼主好人一个。用了不是太精。还需要在学习!77472864@qq.com

网友F(2021-06-22):
详细使用资料和方案能否发一下,好人一生平安。1033638077@qq.com 谢谢楼主

网友G:
看看,学习学习,提高一下

网友H:
求详细资料和工艺轴使用3号报文方法,985312803@qq.com

网友I:
1214C,2.2版本的怎么使用工艺对象轴?走PN的

网友J:
求详细资料和工艺轴使用3号报文方法,1107889603@qq.com

网友K:
很好的资料,谢谢大佬分享,技术创造美好未来!

网友L(2021-09-26):
工艺轴使用3号报文方法资料,xrdlove@163.com

网友M:
积分不够,先回复下!

网友N(2021-11-05):
工艺轴选报文3,PLC固件得4.2以上

网友O(2022-03-03):
同求工艺轴3号报文:2601493082@qq.com

网友P:
工艺轴使用3号报文方法资料,1528109615@qq.com

网友(2022-10-03):
条例很清晰,感谢分享!

网友Q:
工艺轴使用3号报文方法资料15065148126@163.com ,谢谢不吝赐教,谢谢无私奉献。

网友R(2023-05-22):
感谢楼主的分享,1033142080@qq.com

网友S:
同行先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