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电气HMI直接控制伺服器的方法。

楼主(2020-02-28):
现在使用的是施耐德GXUHMI3500的触摸屏和LXM26D的伺服器。要使用这块屏直接控制伺服器。物理连接和通讯参数如图已经找到官方的说明设置完成。但当我尝试设置一个变量通讯时,无论如何都通讯不上,hmi提示“在指定的时间内plc没有应答”(超时)。

想问一下大家,除了modbus必要的通讯参数设置。在hmi内部的地址变量应该如何使用。比如帧长度,需要控制0x214这个地址的值,变量地址这边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2020-10-03):
屏连上后能不能控制?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p9xSy5-p1F39jtIQp0ELA

提取码:5thw

GXU屏直接控制26,28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