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EPLAN导入edz文件太慢的方法

楼主(2020-02-28):
由于EDZ打包的部件数据量太大,以施耐德的edz为例,解压出来要10几个G,完全导入,对电脑配置的要求很高。

分析下EDZ文件的构成,其实是个压缩文件。

用压缩软件把edz打开,这里不是解压,直接打开.

会发现里面有几个文件夹。其中体积大的文件夹通常是宏,图片,文档。部件xml这个文件夹里面全是xml的部件数据,体积一般会很小。

而我们主要也就是把这个文件夹里的xml文件导入到部件库中,宏、 图片和文档等xml部件库全部导入结束后,根据自动生成的文件路径,复制进去就可以了。这样做可以提高导入的速度。

有人说,这样做是不是违背了EDZ文件格式的初衷?

常规我们导入的EDZ文件都是单个部件为一个edz 文件,体积会很小,edz 文件中包含了图片,部件数据,宏和文档这些文件。在EPLNA导入时,软件会自动将这些文件和部件数据关联起来。将这些文档放到对应的位置。当edz 文件不大,或者电脑配置很高的时候,导入完整edz 文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如果edz文件很大,有的一两个G,如果还是用传统的导入,可能会造成卡顿或崩溃。

我们的建议是,首先备份一个edz文件。用压缩软件如:好压打开EDZ,将宏,图片,文档这几个文件夹删掉,只剩下partxml这个文件夹.关闭打开的edz,用传统导入EDZ的方法导入,这样xml 会批量导入进去。以施耐德的edz文件为例,单纯导入part这个文件夹里的东西,只有45M,如果edz全部导入,edz有1G,解压数据有10G。

当然后人会问,我把edz 文件全部解压后,将xml全选导入不就行啦,为啥还要用edz导入呢?

如果你算过partxm文件夹里的xml文件数量,你会很头疼。施耐德的xml有22688个。EPLAN xml 支持批量导入,最多一次只能导入100个,因为受完整文件名字数的限制。粗略算了下,只能写4000-5000个字符。

当然我们可以写一个脚本,用命令行自动导入(命令行进行EPLAN自动化操作我们后面再写一篇详细文章)。可以用pthon写个小程序,自动执行导入的操作。但是会受制于时间的限制。因为每次只能执行一个命令行,也就是说导入一个xml 要自动打开eplan -导入-关闭eplan.速度不会很快。

网友A(2020-07-13):
我导入XML时候遇到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