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有问题吗

楼主(2020-02-29):
网上看到的一段三菱FX系列PID视频,模拟量数据不是实时读取吗,怎么用M8002这个初始化脉冲呢,这样不就读一次吗NZDR}P[5DA3O%(K(A4230$2.png

楼主:
是不是该用M8000每个扫描周期都应该读一次

网友A:
PID时候并不是实时的,程序长短会影响扫描周期,都会定时采集

网友B:
初始化完成后,如果一切正常M20会被置位的,

M20常开点触发读、写操作

网友C:
M8002那段指令是读模块的30号缓存区的值,30号缓存区是模块的识别码,FX2N-4AD的识别码是2010,该段程序执行一次后,识别码2010写入D0,DO的值是不会再变化了,M20常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