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内孔加工误差原因

楼主(2020-02-29):
当加工中心使用相同的车刀加工两个直径差别较大的内孔时,一个孔的加工尺寸非常精确,与编程值一致,但    另一个孔的加工尺寸大于编程尺寸。经过初步检查,加工中心无控制系统和机械故障,零部件加工技术不成问题。为了进一步证明问题不在于机床本身,而是利用外部车床加工两级轴,加工结果是两级轴加工直径和编程尺寸一致。这基本上解释了内孔加工误差的原因不在机床上,应在其他方面找到原因。

加工中心内孔加工误差原因分析:

龙门加工中心,与外圆相比,影响内孔的因素很多。例如,刀杆长度较长,直径较小,刚度较差,冷却和芯片难,刀尖和机床轴安装等。同时要求孔的加工精度。

  在转动加工中心之前,一般将车刀安装到刀尖和机床主轴等高。对于石墨加工中心,在加工过程中严格要求刀塔相对高度和机床主轴轴。在大多数机床厂家的平床身加工中心,刀架和主轴的相对高度不均匀。

  在加工过程中,步进轴的外表面几乎没有加工误差,主要原因是操作员可以通过切割末端检查刀具中心的高度是否与主轴一致。但是,步进内孔加工误差的原因很多,难以找到。孔内车床刀具调整困难,有时加工孔较小,为了避免刀杆和工件孔接触,往往刀具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刀片的加工直径是精确的,如果加工步进孔,就会产生加工尺寸误差。

  通过对误差原因的分析,发现外圆加工对刀具中心高度进行测试,以确定刀具中心高度是否与主轴一致,因此易于测量刀具尖端偏差,且误差较小,但在加工刀具时,刀具中心高度不能由刀具端面测量,因此刀具直径较为准确,但刀具中心高度不易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