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L-E联电脑报连接失败

楼主(2020-02-29):
请教一下CP1L-E用网线连电脑时报“连接失败”,我换了网线、电脑同样连不上,PING 192.168.250.1 不通。是不是先要ping通了后才能连上。

楼主:
电脑系统是ghost的有没影响,官网上的联机教程看了几遍。照着联不得行,不知该检查哪个地方了。

网友A:
电脑IP设置的是什么?要和PLC的IP在同一网段。

楼主:
电脑IP:192.168.250.2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IP:192.168.250.2 子网掩码:255...

PLC和电脑是直接用网线连接的?

楼主:
直接连网线和用交换机都试过了

网友B:
至少先要ping通了才能连上,打欧姆龙客服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