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怎么画伺服

楼主(2020-02-29):
(图片)

网友A:
往黑盒里面添加接口  连接点

网友B:
不需要画成这样,像一楼说的一样,利用黑盒功能

网友C(2020-04-03):
画个黑盒,然后添加连接点,插入一个伺服图片即可

网友D:
大部分厂家应该都提供了元件的EPLAN宏,可以去下载,直接导入调用即可,如果没有就按照1楼的方法搞起

网友E(2021-03-09):
这种图形要么官网上有CAD模型,自己画没必要,浪费时间,黑盒画画引脚,不需要的引脚可以不用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