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品牌变频器修改功率方法大全

楼主(2020-02-29):
1、安川变频器G5-G7功率修改

        进入菜单将A01=4后再返回进入02-04里面就是功率数据,改完后恢复出厂电压也跟着变化了。

2、三肯变频器IHF-IPF-SHF系列

        进入CD900号参数后输入365确定(改2次)然后找到CD202进去输入365就能看见功率及电压参数了,4-5.5表示400V-5.5KW,先修改电压然后确定才能修改功率,完成后按确定键然后退出。

3、施耐德变频器功率修改

       施耐德变频器换过主板后上电会报警CFF,这时连续按下ENT键3次就恢复出厂,功率电压自动匹配。

4、西门子420-430-440变频器功率修改

       换主板后上电显示正常,但是很多参数都不见了,这时进入3号菜单将里面的数值改成3然后确定,找到P0201参数,再将里面的数值改成0后断电没显示了再上电,你会发现显示器显示----停留5秒钟左右恢复正常。这时你会发现所有的参数都有了,功率电压也和机器完全匹配。

5、艾默生变频器EV2000功率修改

       进入菜单,找到FU-000 把里面的值修改为FA58,然后改FU04里面的代码,11=7.5KW 12=11KW 13=15KW 21=90KW

6、台达变频器功率修改方法

       在参数00-07中输入(旧版本57522 新33582)然后找到00-02参数进去后改成2显示err,再改00-00中的数值对应说明书上的功率代码就OK. B系列 F系列一样。

7: ABB变频器ACS800 RDCU-02C板功率参数修改方法

       进入9903改成YES 进入1603改成564 进入11206选择 XXNONE

然后断电再上电,进入1603改成564,进入11206选择所需要的功率(如170-3),初始化参数,断电再上电即可,以上方法适合版本号7200前所有功率不同的RDCU板之间相互修改.

7200以后版本RDCU功率更改步骤:

       进入9903改成YES,进入1603改成564,进入11221选择所需要的功率(如170-3),进入9903改成YES,断电再上电即可.

注意,11219至11223为不同功率等级,修改时请注意,对于正常使用的ABB变频器,请勿随便操作,修改,否则会导致正常使用的参数丢失.

8:日业SY33200 SY3300控制板功率修改方法:

       上电在P0911里面输入299,再在P0912里面输入所改功率。最后在P0912里面输入11即可,注意主板的硬件R164 R165 R176R177是不是10K,小功率改大功率要降R164和R176短接掉

       备注:日业变频器AY3200 SY3300主板是通用的,主板功率改好后,再改掉主板上几个电阻即可

9.欧瑞变频器F1500 板改功率

       变频器功率是出厂标好的额定功率,功率较大变频器可以带功率小点的变频器,只要将载载荷电流的给定值输入相应功率电流值,即可使用,功率较小的变频器是不能改成大功率使用的,他的内部电路的可控硅电流是有限的,过载会损坏变频器,

10:磊峰LF2000变频器修改功率

       找到应用参数群O1-04改成MOUDBUS,再进入O2-04 改成相应功率代码,再回复出厂设置即可

11:富士G11主板功率如何修改?

       双键操作STOP+RESET停止键加上键或下键 ,先按下PRG键,进入菜单后,再同时按下>>和PRG键,进入U参数组,找到U50,这样就可以修改为你想要的功率了. 驱动板与主板的替换问题

(1)7.5G11~18.5G11功率等级系列,P型变频器与小一级容量的G型变频器的容量的驱动板可以互换;

(2)在更换不同功率的E型变频器的主板时,先进入F00功能代码之后,同时按住Stop、Run和Pro键进入U参数(THR和CM端子必须短接且FWD和 CM断开),选择与该变频器主体同容量的主控程序参数设置;其次F01~F06参数也应按要求修改或确认,步骤同F00;当修改完U参数后,一定要记得重新修复出厂设置以保存修改完的U参数。

(3)不同容量的G/P型主板在某一容量范围内(30KW以上是同一规格尺寸)可以互换,其修改主控程序内的C参数,步骤,步骤与E型机器修改大同小异。

12:富士P9/G9修改功率,类型,电压等级方法

       按reset键+PRG键,出现C参数  按上箭头键或下箭头键找到C08=容量或>>键+PRG键U00,先修改 131=0.4G 132=0.75G…… 136=5.5G/7.5P……141=22G/30P …  修改后按data键存储  用>>键+上箭头键修改C05=G/P类型 G=0,P=1  修改后按data键存储

13:普传PI2000刷新设定方法

(1)将C01设定为222进入P14

(2)将P14设定3对CPU刷新,这时显示PI2000  ,将C01设为222进入P14参数设定,P14设为2,P01为设定机型为G、F,P02设定变频器电压380V,P03设定变频器额定电流,P04设定电压显示,P05设定电流显示。

14:台达品牌A系列的变频器

       把修改参数的键盘锁定,造成大部分参数无法修改,说明书没有明确说明如何解开键盘锁,把MODE和RESET健一起按下,显示P256 (P256在说明书中没有说明什么意思),按ENTER健修改此参数,把00改为01,按ENTER退出后即可修改全部参数。

15:烁普变频高级菜单

P301输入321

A000输入11,刷新程序

P301输入321

A000输入9,进菜单

E001,输入机器G,P

E002额定电压

E003额定电流

E004电压校正

E005不动

E006电流校正

16:丹佛斯FC300功率

       14-29,输入6100,之后出现14-23还不是14-24组参数,然后就可以修改power卡的功率了

17:丹佛斯VLT5000  TLT6000 功率

更换电源板功率IC,主板参数恢复出厂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