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1500仿真PLCSIMV15的问题

楼主(2020-02-29):
请问各位老师:为什么我用博途TIA V15仿真器打开是黑色的界面,与V13视频里面看到的仿真器不一样。视频中的仿真器右下角有一个图标,点击后可以切换至项目视图,从而直接打开新建的项目仿真,继而可以在里面新建SIM表,而我这V15仿真器气死人,右下角撒玩意没有。而且我人工进仿真器去新建仿真项目,也没撒反应。请高手告诉我问题在哪,如何解决。以下有图,如能解决小生一定开积分感激。

图1:自己V15安装的仿真器打开后

图2:视频V13教程中的仿真器,右下角有一个图标,点击后可直接打开新建的项目树

图3:我通过点击图1右上角的图标,打开后是空的。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曾尝试把项目调出来,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方法不对,没成功。

网友A:
仿真器电源开关都没有打开  玩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电源开关都没有打开  玩啥

跟电源开关无关啊。试了好多次了,帮我想想还有其它问题没,如何解决啊,小生不胜感激。

网友B:
TEST.png选择窗口菜单-紧凑视图-进入项目视图

网友A:
新建一个仿真项目,仿真电源开关打开,把PLC程序下载到仿真器里面就可以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窗口菜单-紧凑视图-进入项目视图

好像跟紧凑不紧凑无关哦。我又上了个视频图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一个仿真项目,仿真电源开关打开,把PLC程序下载到...

仿真开关就是SIEMENS的LOGO下面一个圆的开关嘛。我开了的啊。不开的话,我下载PLC程序都是正常的。就是自动打不开仿真项目,是白板一片。望朋友们救我。

网友A:
看到那么纠结的人 帮一次忙把  软件版本 V14 SP1 (以1200为例)  图片顺序自己整理下

网友:
楼上正解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那么纠结的人 帮一次忙把  软件版本 V14 SP...

兄台厉害,我大概照着你的方式做,居然行了。。谢谢啦。

不过我又有个新问题,想咨询高手您,就是:1)SIM表里面仿真跟直接在监控表或强制表里面仿真到底有撒区别呢。都是设置变量或者IO而已。不过事实告诉我还是有区别的,你比如说在SIM表里设IO值,设置了就能看到反应。而在变量表或强制表里设置,要么设置不起,要么就是在CPU上出现些错误框之类的。请深刻剖析一下,我会仰视您的!!!2)我仿真新建的项目中,看到是S7-1200,想选成S7-1500,可是是灰色的。不过依然可以仿真,打开SIM也OK。这地方难道就是系统自己分配了一个S7-1200的项目仿真给我?有点疑惑。请授业解惑,余不胜感激。

网友A:
仰视不必要,我也是自己摸索的,建议你百度下相关资料,多进西门子官网。  回答你两个问题, 1.  SIM表里面仿真只能在虚拟调试中使用,而变量表或强制表里设置IO可以在实际PLC使用,也可以虚拟调试。  2.你想选成S7-1500,必须要在项目中增加1个1500 PLC,仿真时候选择这个PLC。

楼主:
兄台,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你的解释我能听懂!!!最近学习到HMI的仿真了,离线仿真容易,不过在线仿真,我没有真的PLC,要在portal中的PLC仿真软件替代PLC,首先第一步就是设置PG/PC接口,选择PLCSIM S7-1200/S7-1500.TCPIP.1

可是我没有这个选项。我是V15 SP1的,查看了下网上,问这问题的不少。但是我看着有点晕。怀疑是不是要下载一个UPDATE FOR PLCSIM V15。如果需要麻烦给个链接,我表示不太会从官网上找东西。我依然会继续仰视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