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机与欧姆龙通信编程求助

楼主(2020-03-01):
哪个师傅可以帮帮小弟,万分感激!

欧姆龙PLC型号:CP1H-X40DR

串行通信扩展:CJ1M-SCU21-V1

要求通信扩展232端口接收电子称数据连续10个的值相同时另一个232端口把这个值发送给PC

求教:1、程序里怎么添加设置这个串行通信扩展;

2、怎么编写这道程序。

以前用永宏PLC只接触过模拟量、伺服脉冲这些,现在刚接触欧姆龙,对这种数值通信一点概念都没有,请求前辈帮忙指导,感谢!!!

楼主:
请求前辈指导,谢谢

网友A:
电子称是 什么通信协议呢?能否告知?

网友A:
通过另外一个232通信口把读到的数据发送给PC的话,这一步通信协议可以使用hostlink协议

网友A:
需要楼主详细告知电子秤的通信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称是 什么通信协议呢?能否告知?

谢谢!刚找到说明书。

楼主:
是不是从IO表和单元设置里的主机架添通信扩展?

然后双击这个扩展设置相关参数?

设置好之连线PLC点击传送PC到单元就算添加好了?

网友B:
学习了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电子称是 什么通信协议呢?能否告...

得无协议编程吧!TXD和RXD指令?!

网友C:
这个我大概知道:

1,要用欧姆龙软件里的protcol进行编程,意思是通信格式设定。

2,然后在PLC程序中利用PSW功能进行读取仪表数据。

你可以查看一些资料。祝好运!

网友D:
应该得用协议宏编程。

楼主:
请前辈帮忙编个样例学习一下,真的没搞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前辈帮忙编个样例学习一下,真的没搞懂

得用协议宏了

或者你扩展一个CP1W-CIF01或CP1W-CIF11用TXD和RXD指令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前辈帮忙编个样例学习一下,真的没搞懂-------------------------得用协议宏了或者你扩展一个CP1W-CIF01或CP1W-CIF11用TXD和RXD指令也可以

谢谢,已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