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64位笔记本系统,STEP7-MicroWINSMART软件打不开

楼主(2020-03-02):
我在台式机上win10安装正常使用,但是在我笔记本64位win7上使用就打不开。打开一点反应都没有,什么也不弹出来,也不报错,就像没点开一样。我重新卸载安装了好几遍,也下了iso版和普通安装版都不行。求大神指导,别让我重装系统,重要东西太多了

网友A:
把之前安装的文件夹删除了,再重新安装。

网友B:
安装软件前卸载掉之前版本,在之前安装软件的根目录下查看是否存在STEP 7-MicroWIN SMART这个文件夹,有的话删除,关闭杀毒软件从新装安最新版本软件测试
,如果仍然不行,从新安装操作系统或者虚拟机。

网友C:
恐怕是卸载不彻底的原因,另外西门子软件对操作系统也比较挑剔。

网友D:
估计够呛,西门子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必须一次成功,不然不重装系统还真不太好解决,删除注册表之类的都试过没有好用的呀,咨询过西门子客服他们也是基本上建议重装。

嘘,请叫我

网友:
卸载软件后,将电脑中C盘中Siemens文件夹全部删除。安装后,选择总是以管理员方式运行

网友E:
系统是家庭版好像不能运行西门子,之前开着360的时候也安装失败过,关掉360就好了,

网友F:
西门子软件这类问题特别多,清理下注册表,用管理员权限运行试试,再不行,建议用在虚拟机里装下试试吧

网友G:
首先可能是之前的版本卸载不彻底,也可能是windows不是纯净版的系统,可用不来西门子软件,也可能是家庭版系统

网友H:
1,用虚拟机VMVARE,装windows的专业版,原版安装盘。不要用精简版版,修改版,GHOST版。

2,西门子的软件分开装在不同的虚拟机电脑上。

网友I:
基本上  要重装系统

网友J:
管理员模式,兼容模式试一下

网友K:
重新卸载安装一下,估计是注册表没有清理干净,实在不行可以装个虚拟机系统。

网友L(2020-09-11):
这个真没有好办法,很难搞,重装系统吧。。实在不行用虚拟机装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