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毒气体检测仪使用方法,需要牢记这十点!

楼主(2020-03-02):
要想正确规范的使用有毒气体检测仪,了解有毒气体检测仪使用方法以下十点内容对你很重要。欧森杰带着大家来认真仔细理解这十点的具体内容详细如下:

1. 在拿到一款新的有毒气体检测仪的时候,必须要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安装使用说明书的步骤来操作,切不可在不懂操作菜单含义的情况下随意按,随意修改内部数据。在遇到需要的功能不知道如何操作的时候注意看说明书内关于这个功能的操作过程。

2. 日常的维护和保养需要注意,因为有毒气体检测仪很多都是电化学原理的传感器,每月都有固定的漂移量,因此需要制定好校准计划,按时校准。对于校准的设备需要按照规定要求来使用,例如校准设备中的标气,标气的使用必须要安全操作,流量、压力必须要控制调节好。仪器使用完后需要在洁净的空气环境中让传感器恢复。特别是泵吸收的检测仪,更应该在测量完有毒气体后要多抽洁净的空气置换一下气体检测仪的气路,传感器气室,充分置换2-3分钟后才关机。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仪器内部气路和传感器的使用寿命。

3. 有毒气体检测仪也分便携式和固定式的,便携式的有毒气体检测仪使用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固定式的有毒气体检测仪在使用上还涉及到安装位置,电路接线问题,安装位置需要根据气体的比重来确定高度,这个比重问题主要是说我们被测试的气体与空气比重进行比较,重于空气的我们要安装离地面30-60厘米高度距离,轻于空气比重的我们要安装在泄漏点的上方或者是室内最高位置。测量人体安全的与空气比重相接近的,看泄漏源位置高低与其平行或者选择人体呼吸高度安装。对于另外一个问题电路接线需要注意电源正负极。电源需要采用DC24V直流电源,线路选用2芯1.5平米毫米的铜线。

4.有毒气体检测仪的使用寿命,我们要知道你使用的有毒气体检测仪的检测原理才能明白不同原理的传感器寿命,一但到期要及时更换,按照标准一般电化学原理的有毒气体检测仪它的传感器寿命为两年。

5.使用有毒气体检测仪时要注意看机器的测量范围是否合适,不要多次长时间用于超过量程范围的高浓度气体,否则会导致高浓度气体中毒传感器,传感器一但被高浓度气体中毒后,会出现再次测量无响应,或者零点漂移量大。

6.使用的环境条件是否合适,温度,压力是否允许,正常情况下的有毒气体检测仪,只适用于常规的温度范围-20到50度,湿度95%不结凝露,除非该检测仪采样气路做了预处理,当气体接触传感器的时候已经调节处理到允许的范围了,否则会导致传感器的损坏。所以适用时必须要看工作的环境条件和仪器适用的工控是否合适,否是就必须要增加预处理设备将目标气体处理到我们需要的条件才能接入有毒气体检测仪。

7.使用有毒气体检测仪时切不可随意丢弃或者大力摇晃气体检测仪,因为该检测仪内部传感器有电解液体物质,大力摇晃会导致电解液晃动导致检测过程的数据不准或者是造成零点漂移过大。因此要避免大力摇晃或者安装在震动的设备上。

8.有毒气体检测仪属于较高精度仪器,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尽量避免电磁干扰区域影响仪表的稳定性。市面上很多有毒气体检测仪都没能通过电磁干扰试验标准,因此需要注意,当然即使通过了电磁干扰测试的仪器也尽可能避免在这样的条件下应用检测。

9. 有毒气体检测仪使用环境是否有氧气,因为绝大多数的有毒气体检测仪都是电化学原理,要让仪器传感器能够正常工作就必须要有氧气参与,因此测量有毒气体的环境中必须要有氧气存在,否则时间一长就无法正确测量,导致仪表测不出数据,这种情况属于工况条件原因,非仪表故障,因此需要注意。

10.也是最后一点,平时我们在使用有毒气体检测仪我们需要了解该款检测仪有没有交叉干扰气体,这主要是说有没有别的气体会对这个检测仪产生数据,打个比方,例如一氧化碳的有毒气体检测仪,很多时候一般的烟雾或者说油烟都可使这个仪表出现浓度数据,单这测试出来的数据并不是一氧化碳有毒气体的浓度,这就是交叉干扰。所以说我们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清楚该仪器是否有交叉干扰的其他气体,具体有哪些需要了解。我们的测试环境中是否存在我们了解到的交叉干扰气体种类,否则仪表测试出来的数据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准确的目标气体浓度。不然也会导致我们检测误判造成重大事故。

综上所述关于有毒气体检测仪使用方法的十点我们必须要牢记,会否会给我们使用的设备造成损失,也会导致我们测试数据的准确性带来很大误差,规范操作,明确仪器的使用方法和应用条件是我们每个使用人员必须清楚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