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如何选择计算变频器外围电抗器的配置?

楼主(2020-03-02):
我们常使用的变频器用到的电抗器有3种:进线电抗器、出线电抗器、直流电抗器。

按其功能可以分为:

1、进线电抗器

主要作用是抑制进线电源的网侧谐波,

增大进线电源主回路的短路阻抗。据此灵活考虑是否使用。

2、出线电抗器

主要作用是平衡出线电缆的分布容性负载,增大出线主回路的短路阻抗。并能抑制变频器输出的谐波,起到减小变频器噪声的作用。

两台以上变频器并联运行时,还起到限制换相环流和负荷平衡的作用。前者考虑电缆的长度而确定是否使用,后者则必须使用。

3、直流电抗器

 主要用于公共直流母线型的交-直-交变频传动系统中。如果公共整流器的电流数学模型为感性负载,则必须使用;如果是容性负载,则可以不用。不管哪种情况,使用直流电抗器都能起到抑制直流电流波动的作用。

针对不同的电抗器我们展开一下讨论:

一、什么情况下需要配置电抗器?

二、不同规格大小的变频器如何配置电抗器参数,如何计算?

三、电抗器的接线应注意哪些事项?

参与奖励:根据回帖内容奖励20-100积分不等。

网友A:
关于电路中电抗器的应用,我没有亲自算过,都是根据前辈们留下来的电路图纸选择器件,我所知道的有应用变频器或存在电感线圈的电路,交流电源需要增加电抗器以抵销高次谐波的作用,如果自己计算的话应该实际计算下电路中的电抗值,根据此大小来选择合适的电抗器最佳。

我们一般应用串联电抗器的形式,主要是用来起到限制短路电流的作用,不仅如此也有能够在滤波器当中和电容器实现串联或者是并联,从而可以起到限制电网中所产生的高次谐波,确切的来讲串联电抗器就是起到限流作用。

通俗些讲就是阻止内外电网之间的高次谐波对电器元件的影响,防止损坏。

网友B:
没有特殊要求很少有采用电抗器。

网友B:
最主要的选择就是额定电流。

网友C:
没有使用过,已收藏,跟踪学习

网友:
都是安样本配套选择的

网友D:
变频器功率,电流计算

网友E:
电抗器加入有几种不同的意义和方法。电抗器可以加在变频器前端也就是变频器进线端和加在变频器的出线端,加电抗器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供电线路供电质量防止不必要的干扰污染电网和引起其他设备的电磁干扰。加出线端是防止变频器因内部其他原因产生的电磁波通过线路叠加在电机定子绕组上形成涡流环而引起电机产生震动和温度升高太快。不过要看你使用的变频器控制功率是多大的。一般在小功率没有必要设计电抗器这样增加了设备成本。50到60KW下没有必要,再要看看你购的变频器内部是不是带来了变频器和滤波器。一般现在好像多不带的。
电磁兼容性是衡量变频控制的主要技术指标。在设计过程中尽量不要把变频器和一些容易受干扰的设备安装在一个柜体内。做好设备和输电线路的外层屏蔽是必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抗器加入有几种不同的意义和方法。电抗器可以加在变频器...

学习了,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电抗器加入有几种不同的意义和方法。电抗器可以加在变频器...

楼主:
没参与的盆友抓紧参与了,积分和MP等你拿回家

网友H:
按照厂商提供的资料来

网友I:
按厂商推荐的方式或资料计算

网友J:
一、什么情况下需要配置电抗器?

前端电抗器按电能质量要求都需要配,出线电抗器根据出线电缆的长短参考对应厂家的说明书进行匹配。

二、不同规格大小的变频器如何配置电抗器参数,如何计算?

因为不同厂家的变频器性能参数不同,请参照对应厂家说明书相关内容进行计算匹配。

三、电抗器的接线应注意哪些事项?

尽量靠近变频器本体,界限规格根据电流和环境参照说明书进行选择。

楼主:
此贴已经结贴,感谢参与的同仁

网友K(2021-05-06):
有发电机的现场应用,偶尔情况下,网电波形畸变时,防止尖峰电压过高引起内部整流模块损坏,最好是加装交流输入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