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无响应

楼主(2020-03-02):
第一次搞三菱的485通信,一直提示从站无响应...FX5UPLC

网友A:
检查接线,看看是否正确。

网友A:
或者可以先用第三方工具先行测试一下从站,测试通了后

再用第三方工具监视PLC发出的报文,你看看是否是正确的命令

而后再把PLC和从站结合起来调试。

网友A:
以下三款软件都是我常用的工具,楼主如果有需要可以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A:
在确认从站通信参数的情况下、接线OK的情况下

你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8 03 00 00 00 02 C4 92

看看从站有无返回

网友A:
如下所示:如果返回正确,证明从站此时设置正确

网友A:
用Modbus助手测试的截图如下:返回数据为19、20,证明从站亦有返回

网友A:
用Modbus Poll测试的结果如图:

网友A:
然后,我们看看楼主的程序:可以考虑用一个中间继电器,比如M0的常开点去触发ADPRW指令

网友A:
比如这样使用ADPRW指令:

网友A:
在上述基础上,可以用USB转RS485电缆接到PLC通信口上,电脑打开串口调试助手,程序里触发ADPRW指令,看看串口调试助手能否收到正确的Modbus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三款软件都是我常用的工具,楼主如果有需要可以留个邮...

我的邮箱710891930@qq.com

楼主:
后来联系了仪表供应商,看了设备编号告诉我那是样品不支持通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确认从站通信参数的情况下、接线OK的情况下你可以用串...

可以发个我吗,邮箱36924682

网友C:
楼主实在太有爱了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