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墨雕铣机刀架常见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楼主(2020-03-02):
刀台做为石墨雕铣机的关键配备,在石墨雕铣机运作工作上起着尤为重要的功效,一旦出现异常很将会导致钢件报费,乃至导致液压卡盘与刀台撞击的安全事故。斜床体加工中心厂家下边例举刀台机械故障缘故及清除方式 :

1、电机常见故障

1)三相电源线相序接错。清除方式 :马上断开开关电源,调节三相电源相序。

2)工作电压过低。清除方式 :待开关电源工作电压一切正常后再应用或提升一只稳工作电压一出示可调稳压电源。

3)电机毁坏。清除方式 :拆换电机。

2、数控车床刀架不转动或卡住

1)弹黄破裂。清除方式 :拆换弹黄,留意俩对销子不必弄错。

2)离合的导销破裂。清除方式 :拆换导销,留意离合与挤出机螺杆联接的柱销孔的部位。

3)主轴轴承弯折或破裂。清除方式 :拆换主轴轴承,拆换方法要参考相对刀台型号规格的主轴轴承表明而定,不能随便修改主轴轴承规格,不然将严重危害刀台的使用期。

4)趾部齿盘处的导销破裂。清除方式 :拆换导销,留意趾部齿盘、螺帽、上刀体的部位关联。

5)刀台转位,但刀台掉转好几个刀位,且不可以固定不动于随意刀位于。清除方式 :检验霍尔元件静态数据主要参数和动态性主要参数,若主要参数异常则拆换元器件。拆换CPU板和部位倍板。

3、石墨雕铣机刀架锁太松

1)发送邮件盘部位没对正。清除方式 :拆卸刀台的机盖,旋转并调节发送邮件盘部位,使刀台的霍尔元件指向磁瓦,使刀位停在精确部位。

2)系统软件锁门時间不足长。清除方式 :调节系统软件锁门時间主要参数就可以(新刀台锁门時间t=1.2s就可以)。

3)机械设备卡紧组织常见故障。清除方式 :拆卸刀台,调节机械设备,并查验定位销是不是断裂。

4、石墨雕铣机刀架精密度禁止

1)刀台锁太松。清除方式 :增加刀台卡紧時间。

2)断齿上有废弃物。清除方式 :将刀台拆卸,清理垃圾,清理各零件,转动一部分加清理无盐黄油,端齿一部分充注清洁汽车机油。

3)上刀体工作压力模位置受力形变使传动齿轮齿合欠佳。清除方式 :拆换上刀体。

4)刀台连转不断或刀台在某一刀位不断。清除方式 :查验发送邮件盘布线是不是有短路故障或引路状况。

5)霍尔元件与磁瓦高宽比部位禁止。清除方式 :调节霍尔元件与磁瓦的相对性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