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陶瓷功率放大器在超声洁牙机中的研究应用

楼主(2020-03-02):
超声洁牙机是利用压电陶瓷的压电效应,利用高频率的震荡电能信号,通过换能器转换成机械振动,压电陶瓷片的驱动系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功率放大器作为驱动对洁牙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驱动器设计不合理,会使洁牙机工作不稳定,甚至对病人造成伤害。

超声洁牙机的工作原理:

超声洁牙机是靠超声波震荡电路产生电能,并将电能转换成机械能,当震荡电路的频率与压电陶瓷的谐振频率一致时,换能器的振动幅度最大即共振,经过换能器的能量转换,固定在换能器端的工作头获得强烈的震动,当工作头接触到牙结石时,就能马上剥离去除,还可以去除牙齿上的色素和烟斑等,可以达到清洁牙齿和保护牙齿的作用。

  超声洁牙机主要由发生器、换能器、工作头、脚踏开关等几个部件相配接而成。通过发生器产生25KHz-35KHz的超声电能,经过功率放大器放大后输送到压电陶瓷换能器,利用压电陶瓷的压电效应把超声电能转换为机械振动,驱动工作头。

ATA-2161是一款理想的可放大交直流信号的单通道功率放大器。最大差分输出1600Vp-p (±800V)高压,可以驱动高压型换能器,函数信号发生器提供输入小于10Vpp的小信号,功率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节,在使用测试过程中设置好需要的参数可以保存设置,以便下次开机后正常使用,可与主流的信号发生器配套使用,实现信号的完美放大。

超声洁牙机是目前常用的牙科医疗仪器,利用机械作用、温热作用、化学作用达到洁齿、美齿、保健的效果。在超声洁牙机设计的过程中,目前大多数采用的都是压电效应的方法发生超声波,利用特殊的晶体材料:压电陶瓷、石英等对其进行压缩或拉伸,利用压电效应将电能转换为机械震荡,所以驱动功率放大器的选择需慎重。

网友A:
好像空气增湿器也有用到压电陶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