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的这个口诀,维修变频器不再难

楼主(2020-03-03):
变频损坏莫着急,放电完毕拆整机

闻问诊切不可缺,弄清故障开始测

输入输出PN结,三相平衡再拆壳

上电之前看铭牌,电压加错会炸机

母线无电看保险,整流滤波压敏错

母线有电无显示,开关电源去补课

显示杂乱拆主板,多半程序要重写

显示正常看报错,故障代码查手册

欠压过压最常见,电阻取样运放算

上电过流看检测,电流互感器易出错

过热报错不稳定,风扇不转热敏断

主控芯片功能多,放大检测都是它

上电没报错就运行,两种方式试机灵

面板控制调参数,端子控制给信号

运行中过流很简单,驱动电路先要看

模块损坏也常见。马达如果要抖动

三相电压不平衡,要查光耦或电容

缺相一般查外围,断线或接触有不良

参数复位须谨慎,现场备份要两人

其他故障也很多,按图索骥不会错

网友A:
的确很实用,记得以前修过几个大变频器,公司维修规范也有类似严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