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ACS800变频器出现过热及过载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2020-03-03):
当ABB ACS800系列变频器对过热及过载分析下:

ACS800出现过热故障。会在ACS800变频器的显示屏上显示4210故障代码,根据ABB变频器维修说明书的解释为传动IGBT温度过高。造成此种变频器维修故障的原因为以下几种:①环境温度过高;②变烦器散热器堵塞,散热风机损坏;③变频器选型不匹配,小马拉大车时,也会造成过热。

ABB变频器过载故障。过载故障是指变频器运行时超过额定功率超负荷运行,随之导致变频器出现的问题有变频器过流,变频器模块温度过高等等,最直观的变频器故障体现变频器实际电流,转矩超过额定值,长时间运行后变频器严重发热,电机严重发热,甚至损坏电机。http://www.cncswx.om

因为变频器过载故障引起的过流问题的解决方法:检查变频器加减速时间;检查变频器PI参数,是否速度环计算器算的太快;检查负载及相关设备。

因为过载故障导致变频器模块温度过高维修方法:检查环境温度及散热;检查变频器选型是否匹配总之,过热及过载有可能同时出现,如果同时出现则可以确定,是负载原因或者变频器选型有问题,在变频器维修中过载故障一定会出现过热情况,但变频器过热时不一定出现过载。如果变频器单独发出过热故障报警,那么绝大多数的变频器维修原因就是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