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式NC送料机料厚调整方法

楼主(2020-03-03):
 NC送料机常用的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标准款的气动式NC送料机,一种是作为选配款的机械式NC送料机。气动式NC送料机之所以是标准款并不是因为性能更优越,而是在于其采用的是气动电磁阀放松方式,安装要求更低,适用范围更广,可搭配各种冲床、剪板机、油压机使用;机械式NC送料机作为选配款在于其采用机械式打杆放松方式,需在设备上另行加装放松支架装置,因此只适合冲床使用,不过在短步距高速送料场合与搭配传统冲床使用场合上,机械式NC送料机性能远优于气动式款型。

NC送料机相比气动款而言,除去放松方式不同外,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其具有料厚调整盘(又名放松间隙调整偏心轴)与放松把手,需在使用时根据实际料厚的不同对其进行调整,而气动款采用气缸压料,无需进行此项调节。

不少冲压业主习惯了使用气动式NC送料机,往往在使用机械式款型时,不知道如何去调整料厚,为此在此详解一下机械式NC送料机料厚的调整方法:

1、将放松把手向上推起,让上滚筒脱离下滚筒一段距离。

2、将板材料头由托料架穿过上下滚筒并送入到冲床内,并将放松把手把手放下使上下滚筒滚筒夹紧料带。

3、将料厚调整盘固定螺丝拧松,根据实际材料的厚度向上或向下移动调整料厚调整盘的把手,确保调整后的放松支架有5mm可左右移动的间隙即完成了调整(特别注意:放松支架支架间隙不可过大,也不可过小,过大过小都会造成送料不准)。

4、将料厚调整盘固定螺丝锁紧,即可进行实际的冲压送料生产。

注意:式NC送料机实际使用时,当料厚变化后,务必对料厚调整盘进行重新调整,这样才能确保送料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