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摄像机的雷电防护措施

楼主(2020-03-03):
监控摄像头分为室外和室内安装两种,安装在室内一般不会遭受直击雷的侵害,只需考虑雷电过电压对设备的侵袭,而安装在室外的还要防止直击雷的威胁。今天钧和电子•浪涌保护器就来给您讲讲具体操作是怎样的:

采用摄像机立杆上部安装一个简易避雷针,也就是在该立杆的顶端竖立一根约1.2米的短针,其与立杆顶部焊接好,并做好接地,杆中间设一个防雷器。其二是选用杆中间的防雷器时要考虑到摄像头有两种类型,必须根据其不同的参数与之相适应。对金安广场安装的20个带云台动点摄像机和固定18个摄像机都应分别加以选用。

1、对于动点摄像机,采用在带云台摄像机的视频线、控制线与电源线处串联安装钧和电子网络三合一监控专用防雷器此款防雷器具有视频线防雷,控制线防雷,电源线防雷与一体的功能,安装方便,容易维护。

2、对于定点摄像机,只考虑视频线和电源线的防雷保护,即在进入摄像机的视频线、电源线处串接钧和电子二合一防雷器,它集视频、电源防雷与一体,安装极为方便,从而保证基本上达到了有效的保护前端摄像机设备的目的。

3、再就是防雷器的引下接地装置,考虑到摄像机均安装在立杆上,立杆又是金属所制,也就是把摄像机与防雷器的地线直接引接在立杆上,同时将Φ40镀锌钢管长度为2.5米2根,垂直埋深0.8米以下做接地极,垂直地极之间间距为5米,采用40mm×4mm镀锌扁铁焊接成的复合接地网,金属杆做引下线采用φ10镀锌圆钢引接到大地接地极上,两端应采用焊接连接,焊接处应刷沥青油防腐,接地电阻小于4Ω。如无法达到接地电阻要求,可再多加单根垂直接地体,当然有条件时,立杆基础做好后接地线也可以就近和附近的建筑物的接地网直接相连以解决接地问题就更好。.

4、为防止电磁感应对室外摄像机的损害,把摄像机的电源线和信号线都穿在金属套管内,使之达到金属屏蔽的效果。

(钧和电子原创,转载请写明出处www.junhedianzi.cn)

网友A:
谢谢啦,可以试下,不怕雷雨天弄坏机器了

网友A:
有需要室外软路由的可以来咨询广州长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