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BB变频器报过流故障

楼主(2020-03-03):
我的变频器开始运行10分钟报过流故障,复位后运行1分钟就报过流。

初步判断,过流检测电路存在问题,因为工频运行电机电流正常。

楼主:
互感器上的电位计能调吗?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机械部分是不是负荷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机械部分是不是负荷太重?

机械没问题,应该是电流检测电路出现问题了,谢谢。

网友B:
1,详细的故障代码是什么?是不是2001

2,运行时候,看一下运转频率,电流,输出转矩,和实际是不是一样的。

3,电机故障,电缆故障,缺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详细的故障代码是什么?是不是20012,运行时候,...

报的就是汉字过流,外围电流排查完了,现在怀疑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

谢谢。

网友C:
主电路上的互感器线圈查过没有?

网友C:
还有就是查驱动电路,光电耦合器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电路上的互感器线圈查过没有?

-------------------------互感器的线圈没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