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58不能启动故障

楼主(2020-03-03):
各位大神,故障现象如视频中,PLC启动失败,只有st和ns在闪,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后面的模块是不是有问题了,灯都不亮了。可以软件连接看看故障信息

楼主:
回复内容:PLC启动失败,设备连不上。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模块是不是有问题了,灯都不亮了。可以软件连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