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中做压力传感器零漂自动清零的功能

楼主(2020-03-04):
压力传感器有零点漂移,空载显示80N,除了手动调整信号放大器的零点这个方法,怎样在plc程序中编写程序,实现压力在某一范围内(零点漂移的范围内)自动归零的功能

网友A:
比较一下就行呗,就是个分情况传送数据问题

网友B:
就是一个比较,在一定范围内,MOV0到输出的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比较,在一定范围内,MOV0到输出的数据就可以了

你好,我知道MOVE指令将0赋值给变量,但是这台设备是要求在运行时实时采集压力数据的,如果比较,规定某一范围赋值为0则会造成压力采集不完整,怎么区分开呢,实现每次运行之前清掉零漂,运行之后不生效,完整采集数值,请大家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v101011  就是一个比较,在一定...

不知道有没有运行信号,如果有的话就再MOV之前加一个运行信号的常闭点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