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请教

楼主(2020-03-04):
电气小白,想请教一下,用三菱FX5U控制步进电机,想实现发送一定的脉冲数来定位或者移动一定的距离。请问如何仿真检测出Y0有脉冲输出呢?使用SD8140可以吗?下面是测试程序,好像没有输出。请大神指教。

网友A:
三菱的仿真不支持定位指令  最好有实物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仿真不支持定位指令  最好有实物测试

谢谢大神!不能通过读取SD8140的方法读出吗?您看我写的语句没啥问题吧?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三菱的仿真不支...

5U的定位参数还需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ie...

嗯嗯,谢谢。这是我设定的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ie1999  回复内容:对:...

建议不要设置,只需要写程序就行了

网友C:
脉冲没有输出,硬件直接调试

网友D:
好东西,可惜不是很懂,多跟大佬们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i...



要用3U转换过来的才行,这个不设置怎么写程序?写的定位指令也动作不了

网友E:
我用fx3u  就是这样D8140没变化  后来发现 D8340就是Y0的脉冲值 不妨你也试试,同时也想请教大侠 为什么D8140没有脉冲变化值  按书上写的应该有呀

网友F:
有实物PLC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