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墨雕刻机主轴电机过热及不转故障实例分析

楼主(2020-03-04):
 1.石墨精雕机电机过热故障

 1.细目

 石墨精雕机在加工和操作中发生咬刀现象并造成刀具损坏。

 2.故障检测和分析

 a.采用手动jvc慢跑方式,将车床x、z轴调整到原点,重新启动加工程序,进行试验车,在工作台快速送入加工位置时主轴仍未转动,证实了交流变频主轴电机调速系统存在故障。

 (b)交流变频器对主轴电机的分析进行了控制(由于机床制造商没有提供交流变频器的内部图纸),采用数学模糊修理方法,只能判断交流变频器内部黑盒的外部功能界面状态。

 首先看一下交流逆变器控制系统的引导报警显示。

 为了区分电机本身的过热或过载,即电机的过载,旋转过沉保护,经过一个有经验的手持电机箱的大风扇强制冷却一段时间后,电机的热降低。重新测试,主轴电机旋转正常;因此判断此案是典型的电机过热故障。拆卸主轴电机,经仔细检查后,发现独立风机轴承损坏,散热不良,造成主轴电机过热警报,导致石墨精雕机在加工操作中突然停止转动,咬刀失效。

 更换独立散热风机后,数控车床正常工作,故障消除。

 二、石墨精雕机电机的非转动故障

 1.细目

 一台石墨精雕机,早期生产一台机器,主轴电机不转动,主轴频率转换系统LED也显示警报,但主轴电机套管不热,其他功能数控系统正常。

 2.过错检测和分析

 a.采用手动和jvc慢跑方式,将工作台调整到原来的位置,重新启动车床使其故障重现,以确认故障的真实性,结果证实故障。

 (b)主轴电动机的工况温度不高,而且主轴电动机主轴电动机不会升温。

 图2显示了数控系统中传感器与PLC之间的控制接口。首先,24、ALM组控制信号已经到位,怀疑主轴电机的内置超载控制信号没有发送到转换器接口。当检测到OHS1、OHSS2组控制线时,该装置的封闭点没有关闭。因为没有零件,小心拆除过热部件,小心修理接触点,测试生产和处理正常,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