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P82.7中所有的标识符,图框的行列号都显示成汉字

楼主(2020-03-04):
因之前学习EPLAN自建图框,不知是否误操作了某些设置,然后就出现了如下图的一些现象。现在不知道如何设置回去。

网友A:
已经解决了,在选项——设置——(鼠标右键恢复默认设置),应该是自己哪里设置错了。

网友:
很奇怪,用EPLAN PRO Panel打开项目显示又是正常的

网友:
  有哪位大神知道吗,项目挺急的,弄不好的话我想卸载重装试一下。只是这是<此处内容被屏蔽>版不知道到时候安装的时候有什么问题

网友:
已经卸载重装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难道需要重装系统吗

网友B:
我的软件老是提示无响应是什么 情况

网友C(2020-04-22):
模板制作有问题,你在模板制作时属性没有设置,所以会显示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