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用版按1松0

楼主(2020-03-04):
mugs

通用版6.5 做了一个按钮控制选择功能按1松0 控制m0.0 点了一次之后m0.0就一直自锁着

网友A:
1,建议你这样做。直接把M0.0置1.

2,PLC中的程序这样处理,

LD M0.00

OUT T0 K1

LD T0

RST M0.00

3,思路是这样,电脑中把M0.0置1,然后PLC收到后延时0.1秒,然后PLC再把M0.0置0

网友B:
看看你的组态和下位机程序,方便的话截图看看。

网友C:
批注 2020-03-04 203046.png也可以这样,很简单的。

网友D:
学习了感谢各位师傅

网友E:
2楼正解,理论上,适合各种触摸屏和上位机组态软件的按1松0功能。

网友F:
保险点的做法,应该是在plc里再做一个相应点的复位,避免触摸屏或程序bug而锁死

网友G:
2楼说的挺好的,照他的做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