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几种变频器驱动电路维修故障原因及维修方法

楼主(2020-03-04):
通用变频器驱动电路常见故障现象、原因和处理方法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故障类型驱动电路无驱动信号输出,导致变频器维修此类故障的原因可能是以下几种原因:①光耦隔离集成电路损坏。光耦隔离集成电路有输入信号,而无输出信号,说明光耦隔离集成电路损坏,通常是由于老化、自然损坏等原因造成的,更换之。②驱动放大电路中的晶体管损坏所致。更换晶体管。③驱动电路电源中的整流二极管损坏(滤波电容损坏短路或放大电路损坏短路而烧毁整流二极管),致使驱动电路无直流供电,导致驱动电路无输出信号。采取变频器维修措施:检查滤波电容、放大电路是否有短路现象,并处理之,然后更换整流二极管。④驱动电路电源中的滤波电容损坏短路(电容老化是主要因素),导致驱动电路无直流供电,损坏整流二极管。更换滤波电容。⑤驱动电路电源中的稳压二极管损坏开路,使驱动电路有驱动信号而无驱动输出电压。更换稳压二极管。http://www.cncswx.com

第二种故障时驱动输出电压偏低,导致此种变频器维修故障的因素有下列几种原因:①驱动电路电源中的滤波电容老化、容量降低所导致。更换滤波电容。②驱动放大电路中的晶体管老化。更换晶体管。③驱动电路电源中的稳压二极管老化、稳压值增大所致。更换稳压二极管。

第三种故障表现是驱动输出电压偏高,静态时无负电压。出现此次故障的原因是驱动电路电源中的稳压二极管损坏短路所致。维修时更换稳压二极管即可。

第四种故障是整个驱动电路被烧毁。这种变频器维修情况的出现是由于逆变模块损坏过程中,高压窜进了驱动电路电源造成的,恢复难度相对大些,可以参照未损坏的驱动电路进行维修恢复。

在变频器维修驱动电路的故障率通常是较高的,而驱动电路无驱动信号输出的故障现象更是常见。利用驱动电路检测仪检测,不仅使用方便,而且检测效果好。

具体的变频器维修检测方法是拆下驱动电路板,将驱动电路检测仪的5V电源作为光耦隔离集成电路输入端电源,20V电源作为驱动电路的电源,5V电源接在N(或U、V、W)端,把驱动电路检测仪输出的方波信号作为光耦隔离集成电路的输入信号,然后,用示波器依次在光耦隔离集成电路输入端、放大电路输入端和驱动电路输出端检查信号。根据信号的有无情况,就能很简单、直观地找出故障发生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