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输入框事件中的Click为什么不能用。

楼主(2020-03-04):
想实现输入框只要点击(不是内容改变)后就能执行一小段脚本。发现事件中的“Click”更本不起作用。

其实我就是有好多行输入框,当点到那个输入框需要将对应的行号显示颜色以便突出使用者点击的是哪行。

哪位大侠有没有办法。这里先万分感谢。

网友A:
程序写不对就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写不对就不起作用

兄弟你没试吧,我就一个赋值语句(A=1),因该不会有错吧。问了客服他们自己都承认了不起作用。不起作用还把它放在事件菜单里。原来是个假的。其它品牌就有:比如台达输入框可以触发位也可以输入前和输入后的脚本。

网友A:
我就能做出一个让它起作用的,你信吗?呵呵。

不过,实在不懂用输入框这样做的用意何在,输入框就是用来输入数据, 然后同时背后执行段脚本,是不想让人知道? 一般没人这么用, 会有很多问题的。  比如如果并不需要输入数据, 操作者只是随便乱点一下,难道也去执行脚本?反正我是绝不会这么用的,即使这个功能起作用也不会去用。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程序写不对就不起作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能做出一个让它起作用的,你信吗?呵呵。不过,实在不...

兄弟我这个是画面中有很多行,每行有很多输入框,当用户点了那个输入框时我就是想对应的行号或者这一行变个颜色显示,表明用户当前点的是哪一行。如果兄弟行能否帮帮我。做个例子给我。我QQ邮箱(1051170803@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能做出一个让它起作用的,你信吗?呵呵。不过,实在不...

还是有意义的,比如启动一个图框显示这个参数的意义或数值范围等信息。

网友A:
非常简单,用动画按钮来做,你这些功能都是现成的,直接用就行了。完全不需要写什么脚本。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就能做出一个让它起作...

网友A:
非常简单,同样是用动画按钮来做,完全不需要写什么脚本。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就能做出一个让它起作...

网友A:
做了一个演示,不知是不是你要的效果。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3/822583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了一个演示,不知是不是你要的效果。http://bb...

看了你的视频这个好做,数值改变用“change”事件,我要的是输入框的点击事件“Click”去执行一段脚本。

网友A:
B数值不改变也执行。只是没演示给你。当然不是用change来做的, 只要点击B输入框就会执行脚本,绝对没问题。 不信就算了。搞了这么多年,如果靠客服混饭吃早就丢饭碗了。呵呵。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做了一个演示,不知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B数值不改变也执行。只是没演示给你。当然不是用chan...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3/822670_1.shtml

我的要求做了个视频,可以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数值不改变也执行。只是没演示给你。当然不是用chan...

大侠能透露一下B输入框有什么做的吗?

网友C(2021-10-24):
非常简单:

1、选择输入框

2、同时按下Ctrl+enter

3、在Click事件里双击

4、单击事件连接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