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立体库的资料,有大神分享一下

楼主(2020-03-04):
关于智能仓储—立体库方面的资料,程序都可以。想学习。

网友A:
可以关键字搜索一下论坛,应该会有类似帖子的。

网友B:
不结合工艺和机械部分的话,哪怕拿到电气图纸和程序,学习起来也费劲。所以多根据实际情况,向其他人请教控制逻辑和关系。然后尝试写一下。遇到不会的再针对性的找手册。

网友C:
      最好是直接去现场的立体库要看一下现场,结合不同产品的过程来设计操作

网友D:
立体库一般是软件(C#开发的WCS)给堆垛机(X\Y\Z)坐标,然后PLC给电机驱动器发命令区执行,用的最多是西门子1200带3个G120变频器做速度闭环。还有用到数据库和ERP。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体库一般是软件(C#开发的WCS)给堆垛机(X\Y\...

真好,请问有类似例程么,发给我一下,我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E:
看设计容量,好多种类型呢

网友F:
关于智能仓储—立体库方面的资料,程序

网友G(2021-10-20):
引用 网友D:
立体库一般是软件(C#开发的WCS)给堆垛机(X\Y\Z)坐标,然后PLC给电机驱动器发命令区执行,用的最多是西门子1200带3个G120变频器做速度闭环。还有用到数据库和E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