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触摸屏的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2020-03-04):
显控触摸屏直接读取变送器的值,比如是200,怎么把这个值改成20.0。

网友A:
添加通道处理

楼主:
不是在数值显示那么改小数点位数

网友B:
和维纶通一样的,直接加小数点。

网友B:
就这样加小数点就可以了。批注 2020-03-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加小数点就可以了。

这样是不行的,显示的的数据没错。比如显示的是20.0。但是在做历史曲线,发现值还是200

楼主:
e495d50baa7f760b4e9b6a139ddfc43.jpg显示的值是改了小数点的

楼主:
有没有大神啊

网友C:
数据转换可以解决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数据转换可以解决吧

显控叫做缩放

网友D:
我也在学习挣下载积分!

网友E:
比例转换工程数

楼主(2020-07-09):
引用 网友F:
感谢诸位答疑求助。温馨提醒:求助者请在一个月内及时把悬...

-------------------------解决了,忘了回来结贴了

楼主:
image.png这边数据缩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