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读取N个PLC变量,根据在WINCC上对应的文本显示出来

楼主(2020-03-04):
wincc读取若干PLC布尔型变量,当PLC某个变量为1,WINCC需要将PLC对应的变量的文本信息显示到画面上,并且只显示变量为“1”的文本。点击画面“上一个”“下一个”按钮可以切换文本显示。如果不点击“复位”按钮,文本信息会一致显示(不管当前变量是否为0)

感谢各位!

网友A:
使用归档功能可以实现这样子的功能啊!不过需要复用。

另外用VBS将变量写入到数据库,处理后再返回WinCC也是个不错的思路选择。

楼主(2020-04-13):
引用 网友A:
使用归档功能可以实现这样子的功能啊!不过需要复用。另外...

感谢!目前用C脚本做的,由于变量太多,效率太低。试试您说的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