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分钟搞定综合布线中复杂的故障

楼主(2020-03-04):
在综合布线工作中有很多原因会导致整体的链路不合格,例如安装错误、劣质元器件(电缆、连接器、跳线等)中发现的瑕疵缺陷、已安装电缆的损坏;那么技术人员面对复杂的故障是如何快速查明具体的原因呢?

根据使用福禄DSX-600/DSX-5000/DSX-8000测试仪测试未能通过的性能参数,技术人员就可以定位无法通过测试的具体原因。

1、 最常见的五处错误

利用接线图测试功能,您可以知道连续性以及四线对电缆中的每根导线是否正确连接至远端的相应引脚,其中包括五项具体测试——分别是开路、短路、反接线对、跨接线对和串绕线。上述每一项都有潜在的可能导致问题发生。

如果接线图测试显示开路,则导体可能在连接点处断开,远端引脚连接错误或未在IDC连接器内正确压接以致接触不佳。还有可能是电缆断裂或连接器损坏。短路还可能表示端接不正确或者连接器或电缆损坏,但也可能表示导电材料卡在连接点的引脚之间。

其他接线图测试更容易确定具体原因。对于反接线对、跨接线对和串绕线结果,原因几乎总是导体被连接至错误的远端引脚。跨接线对结果也可能是由采用568A和568B布线或使用交叉线引起的。

2、长度不合格的原因

超过长度限值显然意味着电缆过长,但这不是唯一的潜在原因。另一个原因可能是NVP设置不正确。NVP即额定传输速度,即信号在线缆中的传输速度与电磁波在真空中传输速度的百分比,测试仪利用该值来计算电缆的长度。NVP以百分比表示,采用电缆制造商提供的NVP指标进行设置。如果被测电缆的该项设置不正确,则测试结果可能超出长度限值。

当报告的长度短于已知电缆长度时,则可能表示存在电缆断裂。如果结果显示一组或多组线对明显短于其他线对,则可能存在电缆损坏或连接不佳。

3、损耗的原因

插入损耗,信号沿电缆传播时出现的损耗,确定该项损耗可能更容易一些。由于插入损耗与链路长度直接相关,因此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长度过长(长度测试不合格是一项很能说明问题的指标)。插入损耗故障的原因也可能包括跳线未绞合或质量差,高阻抗连接或采用与被测应用不匹配的错误的电缆类别。再次重申,您必须确保为被测布线选择正确的自动测试。

对于回波损耗问题,需要考虑多个原因,其中大部分可归结于不当的安装。跳线处理不当可能导致阻抗发生变化,电缆可能扭曲或线对被拆开。但是,也有可能是跳线或电缆阻抗错误(应为100Ω)或阻抗不连续。劣质连接器或插头和插孔不匹配也会导致回波损耗故障。并且不排除存在测试问题——您需要确保选择正确的自动测试并且链路适配器工作正常。如果您意外发现回波损耗通过了测试,请记住,电缆扭结并不总是会导致故障,尤其当使用上等电缆时。

4、谈谈串扰

如果电缆链路不合格或几乎未能通过近端串扰测试(即NEXT和PSNEXT),除了考虑组件质量较差以外,可能还需要考虑安装问题。由于不适当的捆扎操作(如使用塑料扎带)而造成的过度挤压可能会导致近端串扰超标,连接点处过度松散、串绕线或耦合器使用不当也可能导致近端串扰超标。但请注意——测试过程中使用了错误的链路适配器或者在过大噪声源附近进行测试也可能是问题所在。

如果衰减远端串扰比(即ACR-F和PS ACR-F),惯例是首先诊断和排除近端串扰问题——修正近端串扰问题几乎总是会使远端串扰问题同样得以修正。对于外部串扰测试(即ANEXT、PSANEXT、AACRF和PSAACRF)不合格,也可能通过首先解决近端串扰问题来解决。但上述问题也可能是由于电缆不平衡导致的,电缆不平衡意味着电缆设计不佳,使得导体不能正确平衡以抵消注入的噪声。横向转换损耗(TCL)或横向转换传输损耗(TCTL)参数不合格是衡量平衡不佳的指标,通常与外部串扰测试不合格相对应。

5、重中之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电缆未通过直流电阻测试,则可能由于长度过长或者触点氧化或电缆连接不当导致连接不佳。也可能是由于您使用的电缆规格不当、质量较差,其几何形状发生变形或使用了不应该使用的电缆类型,如铜包铝(CCA)、铜包钢等非标准导体。上述电缆中的一些电缆的电阻比相同直径的上等实心铜缆高55%,这可能导致PoE应用中电缆过热。此外,CCA等非标准电缆无法合法安装以符合国家电气规范的防火安全等级要求,从而导致违规并增加火灾风险。

   综合布线中再多的故障在福禄克精密仪器面前也不是问题,福禄克是全球50多个国家工程师的选择。故障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是否了解该使用什么工具;选对了工具才能让工作事半功倍。

明辰智航专注网络健康:400-0606-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