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T8102IE与西门子s7-200PLC通信怎么连线?

楼主(2020-03-04):
请问MT 8102IE与西门子s7-200PLC通信怎么连线?

楼主:
PLC这边串口接线是8 、3、 5触模屏那边是 7、8、5对吗?但是通信失败

网友A:
这种线淘宝大把的   不过200早就停产了吧

网友B:
这个设备连接手册上应该有啊

网友B:
微信截图_20200304195622.png我帮你查了,你接错了

楼主:
捕获.JPG不是这个吗?

楼主:
捕获.JPG看 上面应该是7、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帮你查了,你接错了

看你这张图应该是1、2、5

楼主:
难道这个 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这个 不对?

好像是分com1和com2,你看你的触摸屏上面接口是1还是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难道这个 不对?...

ConA ConB

楼主:
有没有,用过的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