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转2D视图导出为PDF后,图例位置不显示。

楼主(2020-03-05):
各位老师好:

           问题如下,请各位指导,感谢万千。

我做的3D布局,后来通过模型视图转为2D布局。在2D布局里也显示一切正常。可以这个布局页面导出为PDF或者CAD文件后,图例位置号就不显示了。贴图如下:1---3D图;2---2D图;3---PDF图

1---3D图

2---2D图

3---PDF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下哈

网友A:
正版软件不会存在这样问题,

正版软件必须从图库里面调用,不能自己编

网友B:
你可以导入到CAD里。,之后看CAD那边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