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用FX3U-485-BD)与昆仑通泰触摸屏通讯

楼主(2020-03-05):
三菱PLC(用FX3U-485-BD昆仑通泰触摸屏通讯

1、 通讯线制作

通讯线的制作不是仅此一种方法,和触摸屏的设置和COM口的选择有关系,此接线方法对应的触摸屏设置后面介绍。

2、 触摸屏设置

打开MCGS软件,具体设置如下图

3、 PLC设置

新建一个FX3U系列PLC文件,打开参数设置,点击PLC系统2,设置如下。

设置完成后制作测试程序,注意站号必须设置一致。在FX参数设置里设置的参数后,无需再D8120里设置通讯参数。

为了保证通讯成功,PLC参数+程序下载号后,plc断电重启。昆仑通态触摸屏下载好后不用重新启动。

网友A(2020-04-20):
三菱的老是有问题!通讯学习下!

网友B(2021-06-04):
能挂多个3U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