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DTRO膜系统工艺处理效果造成影响的因素是什么

楼主(2020-03-05):
DTRO膜系统就是利用反渗透技术的原理,利用压力使渗滤液中的水分子透过反渗透膜,把所有污染物质包括氨氮等大于1nm的分子及粒子截留,从而达到处理各种污水的目的。碟管式膜组件主要由RO膜片、导流盘、中心拉杆、外壳、两端法兰各种密封件及联接螺栓等部件组成。把过滤膜片和导流盘叠放在一起,用中心拉杆和端盖法兰进行固定,然后置入耐压外壳中,就形成一个碟管式膜组件。DTRODTRO膜克服了一般反渗透系统在处理渗滤液时容易堵塞的缺点,使系统更加稳定、运行费用更低,并且使用寿命可长达三年以上。

DTRO膜系统采用自动化控制的方式,系统带有在线监测、控制系统,PLC可以根据传感器参数自动调节,适时发出报警信号,对系统形成保护,操作人员只需根据操作手册查找错误代码排除故障,对操作人员的经验没有过高的要求。

DTRO膜对于难降解的有机物以及其他氨氮化合物,具有很好的截留作用:对于高COD和重金属等物质的截留也比较稳定彻底,这就使DTRO膜技术在垃圾渗滤液的处理、工业废水的处理、海水淡化处理、垃圾废水处理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影响DTRODTRO膜系统工艺处理效果的因素:

1、进水pH值

垃圾渗滤液中的氨氮含量很高,如何有效去除氨氮一直是垃圾渗滤液处理中的难题。DTRO膜对于游离态的氨截留率很低,因此,在渗滤液进入膜柱之前,将其pH值调至6.5左右,不仅可以防止反渗透膜结垢,还可以使渗滤液中的氨与硫酸形成盐,从而提高膜对氨氮的截留率。

2、进水温度

随着水温升高,水的粘度会降低。在相同的操作压力下,水温每升高或降低1摄氏度,产水量就会相应增加或减少2.5%~3.0%(以25℃标准截留率为基础)。进水温度的升高也会导致盐透过率的增加和脱盐率的下降,主要是因为盐分透过膜的扩散速度会因温度的提高而加快。

3、进水盐浓度

渗透压是水中所含盐分或有机物浓度的函数。进水中含盐量越高,渗透压越大,浓度差也就越大,盐分透过率上升,从而脱盐率降低。

4、运行压力

运行压力是由渗透压力、净推动力的压降组成。渗透压与原水中的含盐量和温度有关,与反渗透膜无关。净推动力是为了使膜元件产生足够的清水而需要的压力。DTRO系统的操作压力高于普通反渗透,较高的压力有利于截留氨氮。进水压力的本身并不会增大或减小盐的透过率,但是进水压力的升高会使反渗透驱动净压力升高,从而产水量上升,而盐的透过率不会改变,增加的清水量将稀释透过的盐分,造成表观脱盐率上升。但是当系统进水的压力高于一定数值时,高收率将会加快膜的污染速度,加大浓差极化,导致盐的透过率成倍上升,抵消了增产的清水量,脱盐率不再增加,而且需要频繁地进行清洗。

5、浓差极化

浓差极化是指当水透过膜并截留盐时,在膜的表面形成了一个流速非常低的边界层,边界层中的盐浓度比进水本体溶液中的盐浓度还要高,对水的透过起到阻碍且增加了盐透过量。浓差极化的出现,会加大膜表面上难溶盐形成的概率,损害膜的致密性。

6、膜污染

DTRO膜系统的敞开式流道,湍流式的流态使其具有不易被污染的特点。但由于垃圾渗滤液污染物成分极其复杂,系统在K期运行后,在膜的浓水一侧必然会积累水垢、有机物、胶体、金属氧化物和细菌等物质,从而造成膜污染。膜的污染会阻碍水的透过作用,增加盐的透过率。膜面污染的无机物质主要是S、Si、Ca、Fe和Al的化合物,有机物质是烷基烃类、氯代烷类和酯羟基类化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