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维控触摸屏的总是

楼主(2020-03-05):
在维控触摸屏上,输入频率的十进值数上为50.00,为什么在PLC线性化转换编程时的上限却是5000?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2020-04-26):
在你的控件里面的高级有个比例增益 应该被设置成了1:0.01 所以触摸屏和PLC的比例就会有100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