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步进驱动器

楼主(2020-03-06):
如何通过速度来确定驱动器合适的脉冲数

网友A:
根据PLC最大输出脉冲速度除以电机要求的秒转速就可以得到每圈电机需要的脉冲数

网友B:
这个根据你的工艺参数上的数据,来拨相应的开关,步进驱动器上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根据你的工艺参数上的数据,来拨相应的开关,步进驱动...

多了解产品说明书

网友C:
多了解产品说明书

网友D: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

网友E:
一个脉冲多少工程量,看步进电机的额定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