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PLSV指令的用法请教

楼主(2020-03-06):
第一次做定位控制,请教大神一些问题。请参考FX5U手册中的下图:

1、请前辈详细解释一下上面梯形图的功能,十分感谢。我不太理解DPLSV里面M1作用

2、下图中变速点是如何自由设置的?或者说 怎么实现让电机旋转制定脉冲数后变换速度?上面梯形图中X15、X16在什么条件下得点呢?

网友A:
M1 动作正常结束复位

输入15 16 可以M点代替,M点可以有逻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