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相同颜色直流电线如何快速区分正负极?

楼主(2020-03-06):
大家在现场配线时可能会遇到过这种问题,在控制柜直流回路中,配线采用的都是相同颜色的(电线的颜色没有按照规律),但是要区分正负极,那么在缺少线号管或临时实验时如何快速标记处电线的正负极以便于识别呢,大家都有何快捷简单的方法呢,来分享一下吧!

小编抛砖引玉:有的网友采用的是在正极接线两端各打一个结

大家都用的什么方法呢?

参与福利:有效参与用户均奖励20积分

网友A:
按国际通用标准  棕色+  蓝色-   黑色信号线

网友B:
线头用钳子压道道,不用说正负极了,十几根都可以标记出来

Ⅰ、Ⅱ、Ⅲ、Ⅳ、Ⅴ、Ⅵ、Ⅶ、Ⅷ、Ⅸ、Ⅹ、Ⅺ、Ⅻ  按照罗马数字剪道

网友C:
有时候会用电工胶带粘的圈数来区分!

网友D:
单标记一根线时,我采用在线头绝缘削一刀;标记多根线时,用记号笔画道。

网友E:
随手用钳子剪一个豁口。

网友F:
把负极编织在一起

网友G:
电工胶带缠几圈,一圈、二圈、三圈、、、、

网友C:
如果按照标准规范用线的话,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所以还是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吧!以防后患!

网友H:
电工胶带缠几圈

网友I:
红+ 蓝- 黄输入 黑输出 黄绿地线

网友J: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I:
用不同颜色的接线端子来区分

网友K:
用油性笔正极线画+ 负极线画-

网友L:
我们都是看对照图纸看端子标记的,按标准接线,那么端子的编号也是一样的,时间长了一看端子编号基本都能知道这个线的走向。

网友M:
同组直流电源同色线“ 、-”极同行,可用" "极线打个节且让“-"极线穿入" "极线结节圈内。这样的话即可标识出电源极性,又可增加感抗提高滤波改善电源质量…(如图)

网友N:
直流中国 我常用蓝色代表正极 白色代表负极  但是美国白色是交流公共端。

网友O:
用电胶布做记号,一根为一圈,根为两圈。

网友P:
电工胶布、记号笔等区分

网友Q:
用白色电工胶布,用不掉色那种黑笔写字在上面。

网友R:
临时的话就用胶布缠一圈

网友S:
白绝缘胶带缠 ,黑记号笔标记

网友T:
其实方法很多,我以前最常用的有:

1、老老实实按照颜色标记,正极棕色,负极蓝色,接地黑色;

2、如果是相同颜色电线,在布线时候只有自己做标记了,比如在电线两端缠绕棕色电工胶布代表正极,蓝色胶布代表负极,黑色代表接地;

3、也可以打印接线标记或做牌指示,如果线束较多还是打印标记管道最佳,比如+24V  0V套管套上;

4、也可以考虑用不同色热缩套管,这样比电工胶布更可靠。

5、其实实际布线过程自己做好临时标记也可以,不过临时标记缺点是以后维护有点麻烦,有人会傻傻分不清那根线是正极,哪根是负极。

6、最后还是强烈建议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布线、接线。毕竟规范就是规范。不仅体现专业性,也可以为你的技术产品加分。

网友U:
低压的时候,准备个LED,现场点点,亮不亮

网友D:
为什么都所问非所答,楼主的问题是临时、没线号、快捷。

网友V:
其实现场还是有好多方法可以标记一下,临时应急的,但是施工的时候不推荐这些方法。

1、最常用的,电工胶带缠圈数。颜色分正负,圈数分点位。

2、缠胶带,然后在胶带上写数字,做一个临时的线标。或者用透明胶布粘纸,纸上写标识。

3、没有胶带就用钳子在线头的两端做记号,可以是相同的压痕来表示,也可以是线头缺口数来表示。

4、线头打结(有种古老的意味),用打结的数量或者位置来表示电源的正负或者位。

5、觉得麻烦的,需要表示不多的,还没有上电的,干脆以包开线皮长度来对应。

6、对于多股同导线的,你可以几号就把同导线分成几股,记得用胶布粘一下免得被别人弄散。

7、实在是没有别的了,也没事,把两头的线弄脏,一根干净一根脏,穿线过程要注意别污染混淆了。

其实现场有很多的方法,就看现场环境了,有啥条件就用啥条件,分个正负跟123还是很多的。

网友W:
用扎带做记号。。。一个两个

网友X:
引用 网友M:
同组直流电源同色线“ 、-”极同行,可用" "极线打个节且让“-"极线穿入" "极线结节圈内。这样的话即可标识出电源极性,又可增加感抗提高滤波改善电源质量…(如图)

用不到颜色的记号笔,做记号。

楼主(2020-04-08):
奖励公告:

用户昵称奖励
yang2090820积分
yinguiyao20积分
victor32920积分
李纯绪20积分
竹叶三—王者之师20积分
天剑流星20积分
丰李20积分
yms20020积分
默默远观20积分
LKW55045481720积分
施密特20积分
JIAWEIFREE20积分
sky201820积分
zeke-zs20积分
ozoner20积分
你猜你猜20积分
liujw501620积分
Smile-lyc20积分
liujian5118-PLC技术军团20积分
Aurora042120积分
蓝天小子20积分
固囚囿团20积分
zhizhi50920积分

网友Y:
用对应颜色的红、蓝胶带缠在线的两头做以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