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用的运动控制程序

楼主(2020-03-06):
Trio 的一个完整控制程序, 可仿真测试

网友A:
BASE(1)

SPEED=20

REP_OPTION = 1

REP_DIST=VR(cut_length)

WDOG=ON

FORWARD

'REPEAT

loop:

    BASE(0)

    MOVELINK(180,220,40,40,1,2,50)

    WAIT UNTIL MPOS>25

    OP(cut, ON)

    'WAIT IDLE

    WAIT UNTIL MPOS>155

    OP(cut, OFF)

    MOVELINK(-180,180,60,60,1)

    WAIT IDLE

'UNTIL 0

    GOTO loop

网友B: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